INTEL 下一代的CPU座 LGA1366

楼主(2008-09-22):
从背板的构造,以维修的观点来看, 座虚的机会应该会变少.
但这也难说, 以后都是无铅制程的话, 机会还是有的, 对维修的人来说是好事.

网友:
只要是焊的就会有虚焊的啊,主板厂家不能让你用个5年才买新板吧,有些板过了一年半就统一故障来了.

网友:
LS说的有理。。。。。。。。。

网友:
做工还可以哦。不过只要是焊的就会有可能出现虚焊的啦。对了。是几针的?

网友:
SOCKET 478 – 478 PINS
LGA 775 – 775 PINS
LGA 1366 – 1366 PINS 把内存控制器MEMORY CONTROLLER 内建于 CPU内, 如同AMD作法一样, 所以脚数增加是可以理解的.

网友:
更难修了,775的都不好搞定,又来了针脚更密的

网友:
仔细看一下就知道不是针脚式的是贴片的,难搞呀,再这样发展下去就没有饭吃了哦。

网友:
虚焊是因为温度接近了焊点的熔点,使得焊点的机械强度变低产生的开裂。无铅温度比有铅高了30°左右。不要小看这30°  以后无铅的虚焊几率要比有铅的低很多很多。风枪吹吹就能挣钱的机会也就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