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能进MOS设置

楼主(2008-09-22):
我有一块杂牌845主板,能点亮进系统,就是进CMOS设置后退出后就不显示,诊断卡不跑码,放电后又可以正常使用,就是不能设置,这是哪里的问题?请指点

网友:
我遇到过一块  加焊南桥OK的  故障和你的相似..就是第一次加电能正常  但进入系统一按重起就不行了 跑00  再断电 开  OK  进CMOS不能保存..一保存就启动不起来

网友:
刷BIOS 试试···

网友:
bios刷过没用

网友:
先清洗下SB试下,再看下32.768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