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显卡不显.

楼主(2008-09-22):
顶星865的板子.集成显卡现在不显示了.这板子有AGI的位置但没做槽子.找了个PCI的显卡能显示.诊断卡跑码都很正常..量VGA头对地值 R G B对地78左右 应该算正常吧 行场 698  总线一个是661 一个是994(着个是15#的)  上电亮 总线和行场都有电压 但RGB没有..量正常的板子有0.3左右 于是跑线  RGB接了3个小电感 3个电感两头个有两个小电容没短路..继续查..跑到北桥前边有3个750电阻..就是它勒...一量750电阻另一端接地....   忘记集成显卡的电路图了 记得好象750 接的应该是供电吧  看到北桥边上有个1117 上电量电压 中间脚 1.68V左脚 0.4 出来接一个电阻 电阻另一端又接地   难道北桥坏了??BIOS里边都设置过 但就是不显.

网友:
750电阻接地是 对的  最好是 用示波器看看行场信号有不    3基色有不有     1117的 电阻也 是 对的   先刷个 BIOS看 下巴

网友:
个人认为,拿掉750后再量1 2 3脚的对地值看是否一样,如不一样,则北桥坏或虚焊。

网友:
就是没示波器哈...按楼上的方法试过了 把电阻拿掉 对地值是一样的  北桥之前我也加焊过 故障依旧

网友:
刷BIOS就OK。。。。。。。。。。。。。。。

网友:
我认为应该还是线路出问题,从你量的对地阻值来看,961那脚线路应该不正常。

网友:
不好意思,应该是994那脚线路。

网友(2009-05-02):
集成显卡是集成在北桥里面的,也有可能是北桥坏了

网友:
行场信号对地应该是一样啊 !
NB的 可能性很大啊

网友(2009-08-05):
pci显卡一带,能显示,北桥好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先刷下BIOS,不行在看北桥,BIOS站的故障率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