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8-09-22):
多谢张先生的提醒,例如:一些八角芯片,南北桥在不拆下来的情况下,量下北桥上电容就可判断出来,还有一些电感,我不知道它是否在每台机器上是通用来判断的,如果不是,请简单举几个例子,这对我们新手是大有易的,谢谢!

网友:
不明白楼主什么意思,个人原则是最好原型号代换。实在没办法只能变通一下下。还是不明白的话可以到新手区看看。顺便问一句楼主:你到 底是什么意思啊?云里雾里的,摸不着头脑。

网友:
写的太笼统,让人不太好回答

网友:
可已说的详细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