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08-09-22):
电源IC  ADP 3418K#437   和 ADP 3418K#448  可以互换使用么
谢谢

网友:
代换试试不就知道了,来得快而且准,主板上面的故障千变万化,有些问题是通病,有些就是个例,能不能用,试试,结果出来的时候说一声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大试过了阿还是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