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屏

楼主(2008-09-22):
有个BENQ FP547的显示器.开始的时候是开机一闪即灭的状况,我换了个高压板,测试的时候开机就直接白屏了.换回原来的元件.开机有图象,过个5,6秒然后灭掉,我想驱动板的话应该没问题的吧.屏线的话我也重新插拔过
    各位大哥有什么好的建议么?谢谢!!

   把保险给拿掉了.屏不能供电.所以白屏了

网友:
灯管是好的吧.有查了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灯管是好的
其他的还有什么么

网友:
看看灯管可能与外壳短路

网友:
5707换过没有。。。BENQ的闪一下。。一般是这个坏了

网友:
你换的高压板接错了线吧,可能把调光的接上去了,另外一闪一闪的问题是BENQ的通病,找找资料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注意空焊也許把高壓主動元件補焊能好.舊錫要吸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