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主板Q40是什么作用?

楼主(2008-09-22):
我的40主板不通电了,经测试发现主板背面的Q40发烫型号为 P39BV
有哪位师傅能可以给解答一下 ,感激不尽.

网友:
Q40应该是给显卡供电的,发烫可先排除是后级短路还管子本身的问题,本人菜鸟仅供参考

网友:
我经过测量后发现Q40已经短路,并却与显卡7500旁边的大个磁芯电感L9以及220UF的电容直通,具体还没有找见T40的图纸.现在显卡,北桥我都拆下来了给.主板已经不再漏电了.另外哪位南北桥与显卡的植锡板,或T40的图纸请QQ与我296130132
我是搞手机维修的现在是被逼无奈要拼命的修我的T40  啊
先谢谢各位老哥了哈

网友:
南北桥与显卡的植锡板论坛就有卖的

网友:
谢谢 我看一下能不能联系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