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风筒适合作BGA上加热

楼主(2008-09-22):
请问什么风筒适合作BGA上加热
1,加热面积要大
2,加热要均匀(因为想固定来用)
3,风量要小,因为NB风量大了作不成功,而且风量大会影响到边上的元件。

如果不安上面的要求,只要加热面积大,和风量小的有没有。用来手工加热。

我用852D焊台,作可以成功但是花精力呀。也花时间。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2851c7c777f09.jhtml
AT8205-ATTEN安泰信8205柔和旋转风拆焊台
这个面这个连接的可以吗?有人用过啵?

网友:
好的,我找找看,谢谢。
今天这么快哈。

网友:
白光的风口太小了吧。和ATTEN 852D的出风口一样呀。一个NB的面都盖不过呀。

网友:
是白光882,不是850

另外,就是BGA机的筒径也没有NB大啊,只不过是加了个风口罢了

网友:
想请问一下白光882的温度和风量是一个开关控制还是分开来由两个开关控制呢?

网友:
买个BGA用的头装上,出风口就变大了

网友:
这样加大风口有用吗?如果这样的话,我的安泰信加个大风口也行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