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 电流不跳变

楼主(2008-09-22):
昨天修一 IMB X31 的机子 开机不显示 开机后 I=0.6A 测试卡跑 85
请各位 兄弟指点 指点。
不显示

网友:
查下1.8V出来了没有呢

网友:
查1845或直接换掉应该就OK!

网友:
呵呵,这个问题,我看到好多了,要是换掉出1.8V的那个1845不行的话,就把它后面的MOS管最上面的那个拿掉应该OK的 。。

网友:
如果你板子上的1V和1.8都上来的话:那你就刷个无码片的BIOS吧:这是跑码片过不去:如果你不装码片也会这样:还有就是85有可能不好修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