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533主板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8-09-22):
小弟自用的一台TCL电脑用了2年多,此前一直没有出现故障,近日出现开机能点亮CPU,测试卡跑26,那是点亮CPU后,只显示TCL的主板自带的gogo图标,之后就一直不动了,不自检,按什么都没有反映,郁闷啊,主板型号是TCL 533
cpu
电脑

网友:
看 看书 一直不动还是等很久才动 一直不 动就 检查和清洗下 内存部分看看 很久才的动的 话就 检查IDE设备有无坏掉的

网友:
是一直不动啊,我清洗了内存插槽和内存金手指还是没有效果啊

网友:
是不是CPU散热不好。

网友:
这个情况大多是BIOS的问题,刷一下就可能好了

网友:
进都进不去怎么刷嘛,还有那芯片是焊在主板上的

网友:
把主板上的外加设备卸掉,看看``

网友:
楼上的说的有点道理哦,但是怀疑我的动手能力就是你的错了哈
[
]

网友:
这个是BIOS问题~
俺修过~刷个BI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