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SB电压低,只有2.6V左右

楼主(2008-09-22):
有一杂牌815EPT主板,不能开机。测量+5VSB只有2.6V左右,开机按键针电压只有1.5V。
请各位高手指明维修方向。
主板的I/O芯片为:w83627hf
芯片

网友:
电源合的5VSB低吗?

网友:
先换个 电池看 看 取下I/O看看 电压起来 不

网友:
我昨天刚修好一个这样的机子,是电源的故障,电源5VSB供电电容坏了。

网友:
如果电源5VSB正常,那就是某一个元件坏了,拉低了5VSB,拆掉1117(1084)或IO

网友:
同楼上的意见.................

网友:
我已检测过,电源是好的,没有问题。
已拆过相关的1117和1084,还是不行。
因为拆装I/O比较麻烦,在此问一下,+5vsb电压低与I/O有何联系?

网友:
3VSB有连IO不

网友:
USB/KB/MS口的5VSB有没有元件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