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试着拆电容 一个脚拆不下来(上面的锡融不了)解决了

楼主(2008-09-22):
我是个新手,今天试着拆电容  拆了好半天才拆除一个脚,另外那个脚拆不下来(上面的锡融不了)求助于老鸟

我把烙铁调到350度了,另外那个脚很快就下来了 唯独这个锡融不了,不知道为什么 难道是引脚上的锡不纯?
另外我用的是安泰信8502原装的烙咀,是不是太差了  我看到有些70块左右的白光咀,是不是买几个。除了K和C头外还要买什么的

谢谢大家

尝试了N次后 终于知道窍门了!换个其他形状的烙咀。 拆的时候先搞点助焊剂在上面,烙铁上点锡,温度在360左右,用烙铁咀上有锡的地方去融,两边来回加热。最后,两边都融化些了就把板子竖着放,一边用钳子拉一边用烙铁融。 这样快多了。呵呵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请大家指点下

这样拆下电容后那个孔是通的,如果孔太小的话, 我的办法是用热风枪来吹,把温度和风速都到最大,短时间加热。加热时风咀不要离板子太近,等差不多了就突然把封嘴往下压,要快,只要不碰到主板就行,这样孔就通了,很干净的!

我可能笨点,有时候一次不行 再试一次就好了。 我不知道这样大的温度会不会把板子吹坏,我都是短时间加热,不敢吹太久。

最后请大家指点下 谢谢

网友:
另外一个脚应该是接地了。
主板上的大面积地会把热量散发出去。所以你容不了。
试试把温度调高一点,或者换一个大一点的烙铁头,以加大烙铁的热容量。

网友:
有啊 我试了下锡丝一下就融了,另外一个脚也是很快就融了  一百块以内的是咀假的吗?

网友:
恩 那个烙咀是尖的,是得换个大的 考虑下血本买两个白光的。。。
温度那得开到多少?说明书上说不能过400,要不严重受损

网友:
回复 网友A:

n 你的烙铁头易上锡吗?烙铁自带的尖头一般情况都不怎么好用,建议买个PPD的K头就行了!10块钱就解决了!没必要白光,关键你能买到真的白光也行!温度到300以上基本没有什么问题了!不好下,管脚上加点锡也是办法的丫

网友:
用风枪吹吹试一试吗!

网友:
1.换3C(马蹄形)或K(刀形)烙铁头;2。先给焊点上点焊锡,加点松香或焊膏。

网友:
热风枪吹不下来?不可能吧!,调到420度,把锡吹化,用吸锡枪打,用平板螺丝刀向下压针脚,我也是新手,感觉用烙铁拿电容没有风枪容易,我用上面的方法拿下20针的电源插座.

网友:
我一般拆板时,把风枪头取下直接吹电容,取的效果很好,烙铁取劲大了容易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当然换电容就不用考虑了

网友:
哎  灌水中!!!!!!!!!!!!!

网友:
别用钳子拉,力量大小控制不好容易损坏过孔

网友:
哈哈,我用40W的铬铁加点锡在电容两脚一起加热,很快就能拆下来

网友:
我也是新手,多多学习吧
我的方法是在引脚上多上些松香,然后洛铁加热,配合空心针来拆,效果好些。。。

不过我觉的还是热风抢拆比较好,呵呵,,,

网友:
一般情况来说,就是焊点上加点锡,加快焊的融化速度不就可以了。

网友:
拆电阻电容不用风枪吧。

网友:
拆少的电容就用烙铁,烙铁上一定要有焊锡,最好占一下松香

网友:
应该先给引脚上点锡再弄,没上锡肯定不好弄啦,因为焊锡表面都氧化了。

网友:
哈哈,我第一次拆电容,也是这样。老是感觉这一头烙铁一点就下来,另一头就特别怪,加多少松香焊锡膏,焊锡就是不熔化,搞得特郁闷。后来自己想个土办法,买了个以前纳鞋底用的针锥(我河北的,老家都叫针锥),前边加热,后边针锥一顶,搞定。再后来在坛子注册了,发现很多人都用针捅的,额才不汗了,哈哈哈

网友(2008-10-27):
加锡加松香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