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代码41的问题

楼主(2008-09-22):
精英主板型号L4S5M/DX+   屏幕上能显示,有“嘟嘟嘟”警报声。诊断卡代码41  刷过BIOS 换过BIOS芯片。CPU座也没问题,主板上也没有断线。
请问各位高手。还存在哪方面的问题?

BIOS型号:w49f002up12b     华邦
我看可能是块品牌机的主板..那就是说要去下载品牌机的BIOS  一模一样的主板型号的BIOS刷了没用?

还有两块华硕P4B266-C  诊断卡代码“A7”  内存各条件都满足  我基本确定应该是IO坏了。是不是?这块板大家有没有修过的经验

网友:
你看看是给什么品牌代工的bios

网友(2008-11-03):
回复 网友A:

我也碰到过,不过一定要刷原型号的BIOS还有就是确定一定没有断线

网友:
41一大半是BIOS  问题   实在没办法了 不如换个IO看看吧

网友:
是内存问题!!!~~

网友:
换I/O要好··我前几天都修到过··是换I/O好的··!

网友(2008-12-19):
75232全换了!!

网友:
内存 BIOS IO 北桥 串口芯片

网友:
我之前 报A7 也是换I/O好的

网友(2010-03-27):
内存针脚烧了,我的就是,报41

网友:
要不然把端口的芯片拆下来试度

网友(2010-07-27):
也有可能是时钟芯片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刷BIOS,换IO都不得,,师傅说拆COM口芯片看看,结果拆了就板子就亮了

网友:
报A7打键盘鼠标口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