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过热保护关机时序

楼主(2008-09-22):
看了NVIDA的关机时序,突然想了解一下过热保护的关机时序,信号是从哪个阶段发出的?

哪位老师能讲讲?谢谢~~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不同主扳有不同的设计
我做的754开机时序里有一个应该就是热保护的

网友:
谢 孤帆远影 大哥,你那篇文章里热保护关机是直接拉低PWRBTSW来的

我有这个疑问,是因为论坛帖子里的一句话 “看看PCIRST#,SLP_S3#掉的先后顺序,确认是电源引起的硬件掉电还是系统过热产生的软关机” 。

所以想问问大家,过热关机有没经历关机时序?

网友:
我还是认为板子不同设计不同
有的可能通过外部电路来实现

网友:
如果发生灾难性冷却失败的情况,使微处理器温度超出极限温度(thermal Trip),TCC将设THERMTRIP#信号为低电平,BIOS芯片检测到这一变化后,直接关闭微处理器时钟信号,并通过PWM控制器封锁VRM向微处理器供电,直到温度降到极限温度以下,RESET#信号有效,THERMTRIP#才会重新变为高电平,系统才能继续工作。否则THERMTRIP#总为低电平,系统就停留在暂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