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谁能告诉我这样的RST 测试结果是哪只颗粒有问题呀?

楼主(2008-09-22):
谁能告诉我这样的RST 测试结果是哪只颗粒有问题呀?  内存是 双面 512M
先 谢谢了。。。

网友:
没人知道么??????

网友:
别沉下去呀。。。。。。

网友:
B面第4颗

网友:
先看看排阻有没有问题

网友:
SD的,B面第4颗

DDR的,B面第6颗

网友:
谢谢LS 我忘记说了是DDR的

网友:
谢谢大家。。是B面第六只 坏了 。。。已经换好 测试 OK

网友:
是啊,分享一下是怎么看的。

网友:
不知怎么看的,能否分享一下吗.

网友:
我看不明白,如果有一根好的256M的在,512~576M应该在A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是怎么看的,能分享一下下吗?

因为512~768M段红的
所以是B面

应为RST屏幕显示第6个8位红的
所以是第6颗

故B面第6颗有问题

网友:
因为512~768M段红的
所以是B面
~~~~~~~~~有一根好的256M的在前边吧?512~576M应该在A面啊。

网友:
双面DDR512M第二面从哪里数是第一颗芯片?

双面DDR512M第二面从哪里数是第一颗芯片?是从左往右数吗?(金手指在下),我看第二面左起是184脚,最右端是93脚。我的金士泰(KINGSTEK) 512MB DDR400用R.S.T检测B面最后一颗芯片坏了,搞不清楚B面那个是第8颗芯片,请高手指教,KINGSTEK颗粒可以用现代颗粒替换吗?

网友:
B面最后一颗就是靠近 184 那颗

网友:
谢谢解答

谢谢解答,谢谢帮助。

网友:
:) :) :) :) :) :) :) :)
正在学习中!

贝贝 -2

网友:
B面不是有ROM的正面吗,为什么不是A(反面)????

网友(2009-07-27):
第六片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