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v-TVm 关机不断电

楼主(2008-09-22):
有的时候要多开几次才跑码,有的时候一开就行了 开机后使用正常,关机机箱电源灯灭了,但就是没断电 长按POWER也关不了机.I/O 8716F-S  检测基本电压正常 不知从何下手了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换个IO试一下,再试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