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针主板,无法切换其他设备启动。(刷BIOS解决)

楼主(2008-09-22):
我有一块478针主板,不知道为什么无法切换其他设备启动,包括光驱,USB设备.只有使用IDE硬盘才能顺利启动系统?这是何故?

感谢大家的回复,除了刷BIOS之外,其他我都试过了,都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发现了一些很问题在这跟大家讨论一下.
第一,我发现如果找不到IDE设备就会死机,必须按机箱上的短路按键才能重新启动.按键盘上热启无效.
如果有IDE设备也要等几秒才能顺利进入启动环节.(只有硬盘有效.光驱也是无法启动的)在这此期间还提示了按ALT+R进入一个IDE保护功能.
第二,此板为海尔电脑上面拆下来的,我按进去后竟然有海尔还原系统在里面,(更换任何硬盘都能找到这个系统)说明这个系统是主板自带的.(跟现在七彩虹的那个智能功能一样)
第三.此板有明显的维修过.估计是维修人员搞坏的线路或者怎么的.(这板没维修之前不会有此故障)
第四.此主板的型号为L4S5MG/GX+V5.0A,经过查询此主板为精英主板,但从精英上竟然无此BIOS提供.

通过刷新BIOS后主板已经使用正常.不过BIOS版本降了几个级,日期退后了两年多!

网友:
开机没有什么异常提示,如果在BIOS里面设置其他启动设备就会提示找不到启动设备来启动系统.当然其他设备是好的,比如光驱或者USB设备在其他机器上都能正常引导系统的.CMOS电池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把电池下掉。清CMOS,在不好的话就刷BIOS ~~~~!

网友:
应该是BIOS出错了。重新刷一下

网友:
已经上图,此板以前出现点不亮故障给维修过一次后就出现了无法切换其他设备启动的故障了,不知道是电路故障还是LS说的BIOS问题!

网友:
刚才给放电了,开机有以下提示.cmos checksum error-defaults loaded
warning!cpu has bean changed please re-enter cpu settings in the coms setup and remember to save before
我装载默认设置后就无法引导并死机,无法热启.只能按机箱上的按键.但如果使用硬盘即能正常进入系统.

网友:
重新刷一下bios

网友:
同意3楼,先放电不行就刷BIOS。

网友:
找不着这个BIOS型号的软固件.我晕啊.在EES上面只有l4s5mg/GX+V302
不知道这个能不能刷我的.L4S5MG/GX+V5.0A

网友:
这个故障应该不简单,刷下BIOS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是上次修的时候不知道弄了哪里就变这样了,跟BIOS没多少关系了
现在找不到一样的BIOS不敢刷,万一错了就彻底没救了.

网友:
会不会南桥管理其它接口的模块坏了。

网友:
先把BIOS的原资料存起来
  找别的刷  不好使在把原来的刷上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原来的BIOS资料备份一下再刷。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万一刷不好就只有写芯片或者用软区来重刷了,这可就有危险性了.

网友:
刷BIIOS试试哦,

网友(2009-01-12):
回复 网友D:

精英网址这有L4S5MG/GX+V3.2是怎么回事,我的是方正

.......

网友:
我下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