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助-液晶显示器不能正常启

楼主(2008-09-22):
各位老师好:我的杂牌液晶显示器不能启动了,我是22寸宽屏的带电视功能四灯管的,在启动时他连续启动,一闪一闪的,这时拔掉一只灯管,就能起来,等亮一段时间后再插上拔掉的那只灯管就能正常显示,我测了一下高压板的电流在2.3A左右,我把高压板用另一电源供电就能正常显示。不知何故请高手帮忙解决以下。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没有人帮我急急急啊

网友:
应该是电源功率不够造成 的

网友:
按你反应的情况,象是带载不良的多,但如果你一直都是使用这个电源的话,那你就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滤波电容的问题了~~~~~~~~~~~~

网友:
還要注意電源有冷焊的問題

网友:
你用了多长时间了 如果用的时间久了 可以考虑更换主机里的电源各个电容了

网友:
我用了也就是半年的时间,我也加了滤波电容,但不起作用。高压板的电流应该是多少,我得好似有点大吧。再就是我换个电源也是这样的,我的显示器用的是外接电源12V。

网友:
原使用电源是多少瓦?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把高压板换掉吧!

网友:
我用的电源是12v5A的

网友:
虽然还没解决,先在此谢谢大家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呵呵,改成二灯的高压条吧。快速省事。

网友:
好吧我再买个高压板试一下吧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