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主板 开机电压 只有3.3V怎么查 ??

楼主(2008-09-22):
各位大哥 帮帮忙 说下!!!
开机过后 爱自动关机!!
主板
Intel

网友:
开机后大概什么时候自动关机,上CPU风扇有没得问题

网友(2009-04-13):
3.3V应该是正常的吧。

网友:
我昨天修一块自动关机的,开机跑码什么都正常,跑到26断电,。有时能进系统,有时一开机几秒断电,我把所有的东西都去掉也不上12V的4PIN,也是一样断电,结果发现触发排针只有0。6-1。1V变化,跟线路跑到了一个小三极管,换掉OK了

网友:
先排除散热问题,再查一下CPU附近有没稳压管不良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