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帮我看下显示器怎么了

楼主(2008-09-22):
有时候很正常,有时候会出问题,出问题了拍几下又会好。
问题是,每个图标右边会有些线条。就和影子一样的。。应该是哪里有虚焊。但是自己不太懂,送修又太远。想自己弄,那位大哥指点下。

网友:
严重的时候屏幕上都是静止的那种线条

网友:
我认为是尾板虚焊,看LZ好象不太懂最好不要自己动手找个内行吧。

网友:
谢谢楼上的,我自己确实不太懂,我这里唯一有一个懂点的是修电视的,但是显示器他说没搞过不会。我回头问问他

网友:
你这种情况就是虚焊,只要是会用烙铁都会修好的。另外清清里面的尘土给显示器洗个澡,把整个电路板的焊点都搞一遍如电源和高压包附近的焊点。CRT80%的故障都是由虚焊造成的。修电视和显示器原则上是一样的,只是电路不设计不同,我一开始也是修电视的。祝你马到成功!

网友:
主板上的基本都重新点了下了,就剩下显像管屁股上那个没有弄了。在试试

网友:
是尾板IC虚焊了,用烙铁全部点一下就行,我刚修一台长城17与你同样故障。

网友:
跟电视机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了,首先是要解决先拆开来,再考虑维修了

网友:
一个是高压包的地方,一个就是行电路的地方,再一个就是视放板了

网友:
尾板虚焊 ,加下应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