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630机器开机不显示

楼主(2008-09-22):
一台ACER 630机器开机,感觉是正常的,就是显示屏黑屏,没有显示,都是硬盘灯是正常的在闪,键盘的CAPSLOCK灯也能正常的开启和关闭,屏幕上面也没有暗屏的迹象,请教是什么问题?
暗屏
黑屏

网友:
先外接个显示器看看,
1:如果有反映,就是液晶屏的问题. 下来查高压条, 灯管,屏.
2:如果没有反映,就估计是显卡的问题大了

网友:
外接显示器也没有反映,都是可以感觉到机器在正常运行,硬盘也在正常工作

网友:
把屏开关弄弄也许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