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找到一个迈拓的40G盘型号是4D040H2

楼主(2008-09-22):
结果MHDD扫描时候显示两个X号。前百分之十有十几个红点。后头没事。该怎么修理呢。用了MHDD的erase,但没有任何效果。提示删除了40个,但重新F4扫的话,该是红点的位置还是红点。没改变。
红点的位置盘会咔咔响。不是红点位置没声音。平均速度25M吧。。是并口的。
谢谢大家。

网友:
这个型号可以考虑用PC3000免卡版做一次SF。

网友:
咔咔响的地方应该是弱道,MHDD写不过来,可以再用THDD试试写G表,如果不行只能像楼上说的用PC3000做SF了,但是问题又来了,一是操作问题,二是找固件麻烦,我现在就在找4D020H2的固件,不好找啊,你的硬盘比我的好多了,就十几个红点,两个X,我的4D020H2全盘都是红点和X,郁闷。随便谢谢楼上给我发的固件,真是个热心人。

网友:
这种情况最好也不要去开SF,你可以就用MHDD强行加表啊,如果象你说的就两个X而且没有什么异响的的情况下,强行加表就应该搞的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