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65GV主板775针,上电自动开机,没思路???

楼主(2008-09-22):
精英865GV主板775针,上电自动开机,没思路???
测了绿线,有击穿现象,但查不出哪里,我把周围的三极管都换了,也是没用,把网卡芯片卸下,也没用,如果IO坏了,会不会引起这样的故障呢???门电路也换过,没用。求助中。。

网友:
ESC有个自己的专门开机芯片 找找

网友:
跑不跑码呀?如果跑码,就查开机电路。

网友:
使用正常啊,可以跑码啊,就是这点自开机毛病啊,专门开机芯片???你指哪个,是不是像门电路那种啊。。

网友:
IO也有关系哦

网友:
还是 先换个IO试下,我想IO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是不是这个芯片啊:“CS324SF”7脚的,门电路一个样的,是不是这个啊???急需中。CMOS电池好像连通一样拟的。帮帮忙大侠们。。

网友A:
IO是什么型号?带不带开机功能.如带很有可能跟IO有关

网友:
哦 我碰见过 但不知道 跟你的主板一样不  反正是 CMOS  里的电源选项有个功能能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是什么型号?带不带开机功能.如带很有可能跟IO有关

IO型号:W83627EHG,按下开机键,不关机,故障:上电自动开机,按下开机键,不关机,跳复位灯常亮,再按下开机键,复位灯息灭,正常。自动开机,不能关机。就这样。是不是IO问题呢???

网友:
IO型号:W83627EHG,可以开机,不能关机。手头上有IO型号:W83627F-AW,W83627HF。这两种,可否代换。。帮帮忙啊,,,实在不敢换啊,,怕换错了,就挂南桥啊。。给点指引啊。。。大侠们

网友:
你代换怕什么``
修板都是摸出来的~

网友:
绿线经过的三极管损坏,没有开机三极管就是IO挂了。

网友:
可能是IO吧,但手头上没有这个型号。

网友:
自动开机不能关机跟IO有很大关系
可以先把IO取掉,再通点看是否还是自动开机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否可以代换啊???呵呵。。真的没办法了,手头上没有这个IO。

网友:
我看也是IO和开机三极管的关系吧。接着换IO吧

网友:
你换个W83627HF的试试嘛,换了不行,南桥也不会挂吧,焊好了,放大镜看下就是了,不会搞,就要动手呀,

网友:
换IO,说的哪两种IO不能代换.

网友:
把IO焊下来,再量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W83627HF这个可以,哦,那就要试试了,不会有问题吧。谢谢你的宝贝意见。找点空,传一点IO说明给大家。

网友:
修好了别忘告诉大家是什么问题哦!我也遇见过相似的问题!学习中

网友:
别忘了看看cmos设置里面有没有设成:插电直接启动

网友:
检查BIOS电路是否正常,如CMOS电池没电也会如此,BIOS的数据不能保存,还有某些品牌主板的上次关机不正常也会如此。

网友:
上边那 几种IO 型号 应该可以 互相换

我一班遇到 这样的 都直接换了

网友:
在我的印象里83627HF-A 好像不能代换83627EHG吧!

网友:
听了这位高人的指点,我终于把W83627EHG焊下,换上W83627HF了,结果是不行的,哎,白费功夫,换上以后插上测试卡,上电,测试卡一闪一闪的,好像虚焊一样拟的,但是实际没有虚焊。事实证明了,这两个是不可代换的。晕了。又要焊下来。真是麻烦啊。。

网友D:
桐芯电脑

关闭bios里的所有唤醒功能,或许可以解决办法/...............

网友:
我想是连接电源14脚夫的三极管短路了吧?菜鸟的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闭bios里的所有唤醒功能,或许可以解决办法/...............

起屏都不行,还关闭BIOS的,哎,关掉是不是都一定可以啊???

网友:
换I/O吧,控制芯片有击穿

网友:
我先在换IO一点都不犯愁了。。。

网友:
:)

孤帆远影 -10 恶意灌水

网友:
你换IO是不是用锡炉换的啊,用这个方便多了,我是用热风枪换的,烦得要死

网友:
IO坏也会造成上电就自动开机。因为IO有脚对地直接通了。把绿线一下子就拉下了,开机也很正常

网友:
这个IO不能换我试过的毕须用原行号

网友:
上电自动开机,能正常进系统吗??

网友:
强行上电是可以进系统和正常使用的,就是开机方面问题大。。

网友:
有可能是主板电源的问题啊我以前看我师傅也有过关掉从新来就可以了

网友:
查查和开机有关的电路看看。

网友:
我 想 可能是IO吧,

网友(2008-11-22):
到现在我也没看到CPU供电是不是正常.......还是说清楚点好.这样大家好帮你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