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U盘求救!

楼主(2008-09-22):
买一杂牌U盘,4G,一直使用OK。所用方案为efortune。最近无法使用,显示0字节。量产后依旧。
请问还有没方法救?[localimg=226,122]1[/localimg]
[
]
U盘

网友:
用WINDOWS无法格式化,显示如下

网友:
补焊芯片(两个都补),然后量产,不过估计不是真货

网友:
或许吧,以前用可以啊,拷文件也可以装4G。

网友:
估计量产没有量产正确,重新量产。我的就是这样修好的

网友:
现在可以用了,不过损失了2G容量,有没什么办法恢复?

网友:
什么是量产??

网友:
这一般是内存芯片片有问题,你可以找个工具量产一下看看能不能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