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E不加电请教(已修复)

楼主(2008-09-22):
接上电源,指示灯不亮不能开机,SC1403ITS有电压,CPU背面的电容全短,把CPU拿掉不短,北桥电容只有C747短,CPU拿掉也不短。应该不是CPU问题,换个478针U上去也是一样情况。请教可能是什么问题。
[
]
苹果

网友:
3V,5V有没有出来呢

网友:
呵呵,好了,6脚的线性稳压块虚焊。

网友(2010-01-07):
你说的短路是没有阻值还是万用表响拉 CPU哪里阻值一般很低用万用表测的话表也会响哦

网友:
6脚的线性稳压块虚焊,很多情况下都胡列了虚焊的。

网友:
SC1403ITS六脚虚焊?

网友:
没说清楚,不知道是哪一个六脚稳压块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