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杂牌845主板,开机后风扇转,黑屏

楼主(2008-09-22):
杂牌845主板,开机后风扇转,黑屏,检测卡显示C1C0闪了一点就无显了,
DDR内存15脚有电(2.7V),CPU场效应管上有1.5-12V电压.
  请教:下一步再查什么呀?

网友:
检测卡显示C1C0闪了一点就无显了 ???什么意思   在说的详细点啊

网友:
四位的检测卡,一按开机键显示C1C0,过了几秒后,检测卡上就无显了,黑了什么都不显示,电压12V,-12v,3.3v等几个灯都亮

网友:
是不是检测卡不走而已呀,那检查内存工作的条件不就好了吗?!

网友:
内存供电电压正常 了没有中???

网友:
我换了一个检测卡,开机后停在C1上,我查内存供电15脚22脚30脚都是2.78v,基本有电呀!

网友:
内存不过啊,查内存的供电。时钟。。。。。。

网友:
换个诊断卡试下

网友:
内存问题/内存共电,去内存方面下手吧

网友:
1pin                    VREF参考电压                   1.25V左右
7pin(或者测量180pin)         VDD供电                                                电压2.5V左右
91,92pin                                   系统管理总线SMBDATA,SMBCLK            3.3V左右
184pin                                       VDDSPD内存条SPD的工作电压                2.5V
16.17.137.138.75.76                    6条时钟                                                 1.6V(1-1.8V)
这些都查过了,正常

网友:
诊断卡已换了新的,停在C1

网友:
那就是挡内存啊..  你换几个内存试一下嘛

网友:
你的检测卡应该只不支持这主板,我的也是。但是灯能说明一些问题。
还是用万用表测吧。

网友:
很多人都遇到这个问题,我自己用的一片威凌845板也是这样,各电压就是正常就是不过内存C1C0.我想这个就是845的通病.希望有见过并得以解决的朋友给我们指点.谢谢.(注:我之所以会认识这个论坛,就是因为我的板的这个原因)所以也感谢一下C1C0

网友:
刷BIOS试下 有可能是BIOS问题

网友:
I/O
再就是桥了

网友:
不跑内存,要么就是排阻坏,没有刷BIOS,不行就不要修了,换北桥就不说了,IO坏的可能性很小,但也值得一试。

网友:
这个板子牌子是映泰的,我昨天已经按照主板型号(P4tse-d2)重新刷过了bios,开机后再试,还是C1

网友:
可能SB有问题。。。。

网友:
可以考虑换下CPU滤波电容,原理说不清楚,经验,这样挡C1不动的修好几块

网友:
你先把板洗一下,再吧内存供电滤波电容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