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块SF2/648D主板 测试卡跑D0,刷BIOS 后无效

楼主(2008-09-22):
今天接了三块sf2/648d的板,主板各部分供电都是正常的,测试卡跑D0,刷BIOS 后无效,请各位大师帮帮忙

网友:
电压 正常  刷过BIOS     那就换个IO   柳暗花明了

网友:
u座问题一块,另两快还是D0,

网友(2008-11-30):
个体有区别噢,我有方正和同方2个OEM的主板,一样的精英SF2 648D 2.2,BIOS不能通用,再换个BIOS试下

网友:
要么把窜口芯片摘了,顺便换IO试下

网友:
CPU是否空焊啊,在就是你BIOS是否刷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