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ERPRO/III的编程器只能读不能写。。。帮一下

楼主(2008-09-22):
我从网上买了一台SUPERPRO/III二手的编程器,我想写TSOP56 上面的器件`~`我找了四块TE28F320J3C来写`
发现都能写完~但是在验证的时候过不了~~报错`~但是再读出来~~数据没变`~请问论坛的高手帮帮我`~
Pro

网友:
你确定你的那个芯片是好用的吗
在就是你的系统有没有问题
重新安装一下驱动看看
在官方网站上更新一下软件
这是我自己想的仅供参考

网友:
我认为是芯片的问题,上次写27512居然一开始就10片不成功。
差点把编程器砸了,换了批芯片马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