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芯片代换!!

楼主(2008-09-22):
ALCA883能代换ALC888吗?
有这两个芯片PDF的请传一份给我吧!!
谢谢了!!!!!!!!!
今天闲来无事,无意间看见有片主板的上的声卡芯片是ALC883的就用风枪吹下来,焊在那片原坏了的ALC888声卡芯片的位置上开机试机,有声音了
,哎,奇怪了啊,上次那个ALC883的芯片就不行啊,芯片在那主板上是好的,这次的芯片都是7.1声道的,想了下大概都是7.1声道的原因吧,所以就可以正常的用了!!
[
]
芯片

网友:
换一下不行就拆出来不就知道了吗?
这个可以试下没事吧

网友:
我感觉好像不可以。LZ试试就知道了。也没什么影响的。

网友:
试了下,声卡芯片巨烫啊!看来不能代换了,只能上个独立声卡了!!

网友:
终于有声音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