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22):
现有一显示器,开机指示灯不亮.各输出电压正常,可是升压电路上不升压.行管C级电压为50V
请教下高手,应该查什么地方.谢谢!
显示器

网友:
检查升压电路,行输出电路.

网友:
看有没有 高压 如有了的话 看扫描芯片坏了没

网友:
先查CPU+5V是否正常,指示灯不亮与CPU有关。

网友:
回复 网友A:
+5V输出没有
我估计是CPU坏了
开机电压什么的都正常的
不过没听见继电器的吸放
很郁闷的是,有时候开的起来的

网友:
你把电源7V整流出来电容换一下看看 ,1000μF/16V.

网友:
应该行场震荡芯片,无升压控制输出

网友:
现在换了7805
EPROM的8脚有电压了
可是开机仍旧没反应,继电器无吸放
我测了下CPU的消雌控制脚,无电压输出
是不是就是CPU坏了呢

网友:
你看看SCL SDA有没有问题。行场芯片供电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