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度调到最大,图像还是很暗

楼主(2008-09-22):
一台宏碁17纯平显示器AF706,亮度对、对比度都可调整并且有变化,亮度可以调高,就是图像灰蒙蒙对比度上不去,进工厂模式调整已达到最大值,还是无效。请大家帮忙,谢谢先!
显示器

网友:
亮度控制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谢谢,不过不是亮度控制电路出问题了,调节亮度,可以从暗到亮,还能调到很亮,就是图像灰蒙蒙的,主要是对比度方面出了问题,工厂模式已进去调了,都已经最大

网友:
尾板带OSD显示的IC代换试一下。。。。。。。。。。。。。。!

网友:
会不会是显像管老化了呢??

网友:
谢谢大家,我给把三基色都调到最大,现在好些,但还是灰蒙蒙,就让用户先这样用着吧,毕竟这样省钱啊!呵呵

网友:
是不加速极电压太高?

网友:
g2的接地电容,换了ok

网友:
存储器数据损坏,重新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