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845pe诊断卡亮一下就灭

楼主(2008-09-22):
V星845PE的板子,开机风扇转一下就不转,诊断卡灯亮一下就灭,强行加电故障依旧,测CPU上管D极,下管D极都没短路,加假负载测CPU电压为1V,电容没有鼓,应该是哪儿短路了,请教一下,哪块故障的可能性大。电源3。3,5,12都没有短路

网友:
检查ATX电源口对地

网友:
查了,阻值都正常,这个跟IO有关系吗

网友:
下管半对地,试试换下管看有什么现象

网友:
最好用代换法先确定是电源盒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桥供电呢 可能也有关系的

网友:
量量北桥旁边的电感   我今天遇见一个这样的板子   是北桥坏了

网友:
学习当中,修好别忘告诉一声哦!

网友:
用酒精清洗下南桥试试,不行了看看是不是谐振电容的问题?

网友:
看CMOS跳线跳错没  我遇到一块 CMOS跳线跳错 就那情况  是没短路的..

网友:
先把管都换掉,再不行的就电源IC了.

网友:
加假负载测CPU电压为1V  ,也就是只是上U才会保护?换U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