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小型本本中的H8S-2110B作用是什么呀?

楼主(2008-09-22):
线路图中经常看到,但不知道作用是什么,请问有朋友能介绍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
查了一下,这类IC一般挂在南桥的LPC上面,负责笔记本的键盘和鼠标,不知道对吗?但如果是这个功能的话,为什么不使用SUPERIO呢?使用SUPERIO更直观些吧?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FWH一般挂在LPC上,那么我的理解就是这类输入输出就不纳入BIOS的管理,那么这类IC损坏以后,电脑还是可以正常开机的,但如果FWH挂在H8S这类IC或者SIO上的话,那么系统的更多IO都纳入了BIOS的管理,这个IC损坏以后,系统就肯定点不亮了,不知道对吗?

网友:
顶一下,呵呵...希望有朋友能讨论一下...

网友:
fWH不是BIO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