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tar映泰 TForce4 U 775 不开机 版主进来看下

楼主(2008-09-22):
Biostar映泰 TForce4 U 775
DEBUG卡显示FF
内核1.34V
假负载PG OV, VTTPG有1.26V  REST测试点只有0.3V
CLK0 0V CLK1 0V
BCLK0 0.8V BCLK1 0V
内存巢儿有1.84V
南桥有1.5V
芯片组有1.28V供电
PCI时钟测试点有1.76V电压,
PCI 复位当复位时有3.3V的跳变,(但是开机DEBUG卡上REST亮不会闪,是不是复位也不正常呀?)

找了半天,时钟芯片,IT8266R 这个是时钟芯片不?但是他没有晶体呀,头有点儿晕了,
现在这块板怎么修呀??,版主救我

最后加焊南桥还是不成功,还给客户,55555555

网友:
IT8266R 用来超频用的。估计时钟芯片集成在桥里了。

时钟最好用示波器和频率计来测准确一些。

看上去是因为北桥没发出PG和RST信号,查看一下VRM有没发出VRM_GD给南桥

网友:
楼上的,高手,你太专业了,可以讲得通俗一点儿不
"查看一下VRM有没发出VRM_GD给南桥"
无示波器呀,有没好搞的一点儿做法?VRM什么的干活儿呀,新手上路呀,

网友:
VRM的英文全称是Voltage Regulator Module,中文意思是电压调节模块,其主要作为了通过对主板上直流—>直流(简称DC—>DC)转换电路的控制来为CPU提供稳定的工作电压,同时也对电脑启动时电压的变化情况和时序作出了明确的要求。根据VRM标准制定的电源电路能够满足不同CPU的要求,减少人工干预的复杂性,简化了稳压电路的电压控制设计。这个VRM标准是Intel专门为自家CPU所制定的电压标准,CPU管脚定义也属于VRM标准的范围。
为了能支持下一代Prescott处理器,Intel在研发I865/875P系列芯片组之时引入了VRM10.0电源规范。因此目前I865/875P系列主板是支持VRM10.0的,完全可以输出Prescott处理器所需要的标准电压。
FMB的英文全称是Flexible Motherboard,属于电源控制模块。这个FMB标准也是INTEL专门为不同的CPU所制定的电流标准,其也是根据CPU、VRM一起发展的。针对目前Northwood 处理器,Intel就制定了两个FMB标准:FMB1.0与FMB2.0,其中FMB2.0是针对高频P4制定的,主要是将最大电流量提升到78A。因为随着P4频率的提升、功耗也随之提高,在核心电压一定的情况下,就必须提高电流流量才能提供所需功率。
针对下一代Prescott处理器,Intel目前只制定了两个FMB标准:FMB1.0和FMB1.5电源规范。其中FMB1.0规范是针对持Socket478的Prescott处理器及I865、875主板制定的,其规定的最大电流量为78A,TDP(Thermal Design Power:热量设计功耗)为89W;而FMB1.5则针对Socket -T 775的Prescott处理器及未来Grantsdale主板制订的,规定最大电流量为91A,TDP为103W。
针对功耗过大的情况,Intel现在又着手制定了FMB2.0电源规范,其设计最大电流量提升到了119A,TDP则为120W。Prescott平台会有 FMB 2.0版本,预计最高可以支持TDF达到117W。

"电脑对输出电压的纹波还有较高的要求, 电源输出的各路直流电压的交流成分越小越好,因为纹波太大会对各种芯片有不良影响,以致造成整 机工作不稳定,在服务器主板上就有一个专门的电压调节模块(VRM)。它的作用就是为Xeon 处理器提 供一个稳定的电压,同时滤去对Xeon 处理器的电磁干扰。因为像这样的高速处理器,对电压的稳定性 要求相当高,如果外部的电压有一个小小的波动,就会影响处理器的正常运行,很容易导致运算错误。"

有没有直接一点儿的呀,我没示波器,不知道VRM在哪里?电源IC这个板子是个小BGA样子的,ISL6566

网友:
这个板是不是难度有点儿大呀?
我也不知道怎么修呀,现在换了个I/O IT8712AF-A 把BIOS也重新写了一个,
涛声依旧呀

网友:
ISL6566就是VRM,你测一下35脚PGOOD是否为高

网友:
35脚有3.55V电压, 好事还是坏事呀??

网友:
我也经常遇见这样的板子 cpu 内存 显卡电压都正常  北桥和cpu座也都压过 应该没有虚焊,bios也刷了 io也换了 还是测试卡不跑数!请教中

网友:
CPU复位是北桥发出的,有可能是北桥挂了哟.

网友:
回复 网友A:

PG正常,表示CPU电压正常。

你测一下南桥周边的电容的电压是否都正常,还要检查一下时钟有没起振。AMD 的NVIDIA板 BIOS资料坏会导致CPU无PG 无RST,INTEL 的不太清楚,你也试试刷BIOS。最后不行,再加焊南桥看看

网友:
这个板子,送来时,南桥边上有二个6.3V 1000UF爆了,
是给5V电感滤波的,5V再通过一个MOS管降到1.5V给南桥用,
看来换换电容不好混呀
明天再给他加焊一下南桥算了,再不行,我也没法子了

网友(2009-11-22):
怎么没有说怎么修好的啊

网友:
有点难度,保存回去好好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