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BSY信号在什么地方可以检测

楼主(2008-09-22):
DBSY信号在什么地方可以检测到啊,知道的朋友请告诉我,先谢了!

网友:
这个信号用CPU治具上测,直连北桥的。478 SOCKET 的DBSY#在H5

网友:
应该是假负载上吧,不太确定,应该没错

网友:
上假负载可以量到阻值, 判断是否开路. 如果要量到讯号是否正常, 得上CPU, 因为此讯号由CPU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