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EK,不上电PCI,A14接地

楼主(2008-09-22):
这个是不是南桥挂了,而且我顺着线路跑发现A14的供电与AGP的B25相通,(B25也是3.3V),这个应该是南桥挂了吗?

网友:
拆网卡吧!拆掉还没有阻值上来的话SB挂了。。。

网友:
这个板子是没有集成网卡的,

网友:
我找了一天硬是没有找到3VSB,南桥附近并没有1117之类的转换管子,AGP插槽附近的15N03都量了不是这个3VSB,但是这个3VSB跟AGP插槽的B25是在板子上直接相连的,查AGP引脚定义这个是VCC3V,找到这里就测量遍了板子也找不到这个3V是怎么来的。
这个板子I/O:83627HF-AW,内存旁边还有一个LM324和358还有一个1250M,别的供电管子都量了都没有问题,故障好像是出在这个324和358换之还是不行,有没有可能这个3VSB是另一种供电方式,哪个兄弟给指点一下。。。。。。

网友:
还有一个就是开机PWRON 下,是从紫5V直接过来的,这个线被烧断了,好像是短路引起的,如果不把它焊接好,直接插电就开机,显示00,如果焊接好就是死活不上电
这种情况是由哪里引起的,会把线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