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除主板上的键盘鼠标那个接口,只用USB的可以吗

楼主(2008-09-22):
技嘉60XM7E的主板,比较古老。键盘的I/O接口坏了,把那个电容也拿掉了,还是不行。但是有这个在,USB键盘经常失灵,估计里面有短路什么的,我怕影响南桥,又没的换 所以想把它拆除,只用USB的键盘。问下各位达人,这样是否可行?
我现在就是想把它拿掉了,有什么注意事项没?

网友:
拿掉PS/2接口,用USB键盘不影响的

网友:
完全可以呀,只要你不介意,对主板没影响的

网友:
没问题的啦,PS/2接口电路不短路不就得了

网友:
OKOK 谢谢各位啦

网友:
当然可以那,不用拿掉接口,直接将键口的供电和数据传输断开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