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214用什么替换啊?

楼主(2008-09-22):
RT9214用什么替换啊?大歌,有块JETWAY ODIN K8F8G+STAND 主板,没有复位,显卡槽上两个管,上面有5V电压,左边一个脚有5V,右边脚和右边的一个管三个脚都没电压。
我 怀疑另外四脚的电压和左边的RT9214这8个脚的IC有关系。

网友:
有人吗?吗?    吗?

网友:
RT9214代换
apw7065
APW7120KE
CAT7583
APW7120

网友:
常用的RT9202就可以

网友:
我换了9202的,不行。右边的脚和一个管都没电压,我量了一下,右边的脚和这个IC的几个脚是通的,但是没有电压,

网友:
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IC的问题,但是我感觉很像,,,感觉这个就和9202的原理相似,,,

网友(2009-05-08):
RT9202和RT9214脚位和功能差不多,但是经过试验不能代换,王大修说的对
apw7065
APW7120KE
CAT7583
APW7120
这几个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