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选择完操作系统就黑屏死机了

楼主(2008-09-22):
技嘉60XM7E的主板,开机选择完操作系统就黑屏死机了。休息一段时间后,有可能就好了。
硬盘换过,CMOS电池有点,放电无效,电源测量过一切正常,内存也换过了。没换过的就差CPU和主板了。
另外,主板上的键盘PS2接口坏了,用的是USB 键盘。
已经搞了好几天了,期待高手指点下。

网友:
可能是io问题.换掉io再说吧.

网友:
你说的过一段时间有好转?会不会是CPU太烫,散热有没有问题?你先用替换法排除出是不是主板问题,这样才有在这里讨论下去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