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2008-09-22):
我有一台神州天运M142D的笔记本。怀疑是CPU坏了。原来的是1.4G .1M缓存的CPU.我到IBM R40上拆一个1.9G 512K缓存的CPU换上也还是点不起来。不知道是不是神州天运的板子点不起立1.9G的CPU还是板子本身就坏了?望有高手指点

网友:
修这么久笔记本就遇到过一次CPU坏的!不过那个CPU能点亮就是装不了系统.连光盘引导都成问题!

网友:
无语  维修界有这等高人  连奔四和迅驰都分不清

网友:
P4的CPU能装到迅驰的Socket上吗????

网友:
迅驰与P4有何区别?如何鉴别?

网友:
无语  维修界有这等高人  连奔四和迅驰都分不清

我同意.一看就知了,做维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