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菁SK-NF250-SRL2 板,C1--07反复跑.

楼主(2008-09-22):
硕菁SK-NF250-SRL2 板,故障:1--07反复跑.
1.内存供电正常,时钟正常.
1.加焊IO无效,换IO无效,拆串芯片故障依旧.
2.换CPU,加焊南北桥无效.
现在没有思路.想写个BIOS但找不了.
请教同行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CI--07反复跑检修流程
1.换IO
2.IO的工作条件
3.串口芯片(75232)或(75185)

网友:
以上1,3项也搞过不行.另外桥比较热,手摸散热片很热,应该有60度以上.能否确定桥坏?

网友A:
加焊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桥试试

已经加焊过了,还是不行。桥比较热,再看看不行的话,就桥挂处理。

网友B:
换晶振或时钟试试。有时候内存兼容性也是有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晶振或时钟试试。有时候内存兼容性也是有关系的

一会换个晶振试下,但此板没有时钟IC,所有时钟都由北桥产生

网友:
刷bios 换io 我修过这样的板子 就这样修好的 帅bios后好了 有的换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