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后不开机

楼主(2008-09-22):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主机,叫帮装系统,可我帮他装完系统后,一进系统就死机,之后就完全不跑代码啦,V星主板
经查各供电都正常,时钟,复位正常,修了半天,惟有没刷BIOS啦,求助中

网友:
最可疑的就是bios了。

网友:
先排除软件故障,再用替换法看是不是主板,然后再集中研究主板问题

网友:
确定得涮BIOS啦,是不是没编程器

网友:
肯定是bios了 之前还能装系统,现在不跑码了,很有可能是bios了先刷了再说!

网友:
可能就是BIOS的事,不过一进系统就死机,内存也有很大的关系呀

网友:
BIOS和CPU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