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走05

楼主(2008-09-22):
各位大虾门``  小弟自用的精英478针的主板       2.66的CPU   上次我亲戚来   好像按了一次重起键后 以后就再也开不了机了
    每次走05  或04  把显卡拔了后走FF   量了各项电压君正常``      怀疑是BIOS坏了 ` ` 请各位大虾指点指点``
谢谢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刷新一下BIOS试试

网友:
晕 `  又是CPU座虚焊  碰到两块精英的板子都这毛病 `` 看来是通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