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怪问题!!!!

楼主(2008-09-22):
一联想主板,精英代工的845主板.故障现像是按键盘上面热启动三个组合键就关机. 进BIOS设置后保存退出重启也是关机,请教有没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最开始是不加电,检查为紫线出来一
三极管
坏,开始换过IO发烫.主板可以加电点亮了,现在就是遇到这样的怪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
这个应该I/O的问题

网友:
BIOS刷过了吗?我觉得是它的问题

网友:
建议你先把电源换了在找问题。

网友:
不会是WINDOWS下的关机组合键吧

网友:
换的I/O的型号对吗?

网友(2008-10-30):
已修复!!!
后来把主板装上机子什么都接好后在试机没有出现故障了。奇怪了!!

网友:
应该是IO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