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19宽屏自动黑屏维修实例

楼主(2008-09-22):
今天下午接到客户一台清华同方液晶  故障为开机5秒左右自动黑屏 ..  从外观上看这台机器很明显有摔过的痕迹(壳子都破了 因此第一时间便判断为灯管坏导致自动黑屏 。

       为了不盲目的拆掉灯管,首先我制作了一个简易的灯管测试工具(用笔记本电池+单灯高压条+开关按钮),工具制作完成以后  接上电测试灯管  果然有2条灯管 点不亮。。

      拆屏、换灯管 接上驱动板电源板 测试OK!

   总的来说液晶自动黑屏故障多半是灯管或者高压板部分的故障 当然电源板 有问题也会造成自动黑屏,这种现象在明基的机器上比较常见。      小的不才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

网友:
大多是灯管问题

网友:
没人?我自己来 顶一下

网友: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灯管坏拉会使屏幕亮5秒再黑屏呢
  灯丝也是开路啊
 谢谢;拉

网友:
因为这台液晶里面有四条灯管 而坏的只有2条 所有开机几秒钟的时候 会亮一下 然后电路检测到有不正常会自动保护!

网友:
你测试灯管的工具怎么这么麻烦呢?

网友:
呵呵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可以随身携带的电警棍 我已经加上了一个电流放大器 卖给我们店里一个女的当防狼工具。。。

网友:
太有才了 小弟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