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机白屏维修实例

楼主(2008-09-22):
上午接到一台故障为开关机白屏的机器       没拆机前就判断是驱动板开关信号不受控导致这个故障

拆掉机器   直接查连在开关信号针脚旁边的小三极管  果然是开路的. 在烂板上随便拆了一个下来替换上去

通电测试OK

网友:
不能随便拆一个换吧?还是应该要分是NPN 还是PNP的吧!

网友:
運氣真好 下回可要小心點

网友:
呵呵 我说的随便拆意思是在驱动板起相同作用的管子.. 不好意思让你们误解了

网友:
能上个图吗?那个是信号开关管?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用表笔延着线路找下去 就OK了

网友:
机子都还给客户了 无法上图! i am sorry

网友:
驱动板开关信号i不是控制高压板的..怎么跟它有关系..

网友:
在这坛子里又积累到了经验···
呵呵 ··谢谢了··

网友(2010-01-29):
原来还能这么修。长见识了,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怪了 这样还能修好

网友:
没开机就判断是开关信号不受控制,就是说驱动没工作 只是灯管亮了
是这样理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