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吱吱响,不启动

楼主(2008-09-22):
我现在有个长城atx 300的电源 ,毛病就是一通电就吱吱响,不知道哪里问题,电压没有输出,声音很大,没有烧保险
5V对地的电阻很大,并没有短路。
还有就是如何测试直流300V,测试点是那里。 我把四个整流
二极管
拆下用二极管档测量是600左右,正常吗?
测试点

网友:
我想可能是反馈电路的问题吧,重点检查一下此电路.

网友:
首先看5VSB有无?

网友:
这种情况也有可能300V电容坏了;绿线有没有电压输出?
你不会测300V?表笔分别接2个大电容的正负就可以测了,兄弟维修电源得小心点啊

网友:
建议楼主先把论坛里有关电源维修的资料好好学习之后再动手!所谓磨刀不费砍柴工。我也是新手,今天才修好了自己的航嘉冷钻2.2版的电源。说实话,这里的好文章太多了,不说完全吃透,看明白个大概已经是非常受用了。盲目动手,不但费时费力,可能还有危险。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建议很好!其实很多故障是很简单的,因为懂了一点就盲目动手,往往会造成电源的不可修复了,比如炸掉几个管,又没有图纸。先多看帖子,再动手操作不迟!!

网友:
辅助电源有短路,用表一量即知

网友:
谢谢给位高手指点,每个470uf的滤波电容都有150V的直流,应该没问题吧,5vsb只有0.5V的电压(没有负载)重点差那几个元件。
[
]

网友(2009-01-02):
重点查辅助电路+5SB的稳压二极管1N4735A,短路会做成负荷过重吱吱现象.还有就是Q5和Q6三极管C1815的基极是否有2V左右电压.没有就查相关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