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865G 主板,通电自动开机,但是屏幕无显示?

楼主(2008-09-22):
DELL 865G 主板,通电自动开机,但是屏幕无显示?
CPU风扇在转,但是键盘和硬盘灯不亮。
后自动停止,按开机键就能正常开机。
有时通电没反应,偶尔能开机。
不知道什么问题?
{还有就是CPU风扇旁边的那排电容用万用表提示短路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求高手指点指点!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
一般是电容坏了,为了保险,把CPU旁边的那几个电容都换掉,

网友:
但是维修店的人说电容都是在一条线路的,坏了也不影响,要不要换呢?

网友:
要换,如果短路了不换哪还了得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焊南桥应该有意外的收获

网友:
{还有就是CPU风扇旁边的那排电容用万用表提示短路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此为电容的充放电,万用表是量不准的。这是正常的。如果开机就启动,换电池,不行再换IO。如果是南桥空焊倒是有可能的,但其它人不要误导人家!谢谢!!!!

网友:
插电自动加电的话有些板很正常!在BIOS里面的高级电源设置有相关选项.INTEL和品牌机大部分默认是最后一次状态.也就是头次非正常断电下次开机就自动上电.此板要看代码跑不跑来确定方案,这板子的电容是不可能坏的,DELL没那么差劲!具体查供电 时钟 复位的相关电路吧!如LZ没检测卡的话我们都帮不了你!

网友:
对了,还有就是时钟老不准,我换了新电池也如此,每次开机就是时间错误了

网友:
按楼主自述,可能是开机电路问题,CMOS供电不稳定,跑电路看看的

网友:
换电池坐,或者看跳冒是不是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