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512双面颗粒检测结果疑问

楼主(2008-09-22):
有一个DDR双面512内存不启动,我用一根好的单面512带起来测得如下结果,(好的单面512插在DDR一槽上,坏的双面512插在DDR二槽上)
右边那个红色的字母是A
[
]
window

网友:
我不太懂是那个颗粒坏了

网友:
应该是第一面第8个颗粒坏了。

网友:
是A面的第八颗.................

网友:
请问那个是A面,不好意思我是一个大菜鸟

网友:
看来是没人管我了,很简单个问题嘛,懂的朋友动一动手指嘛,

网友:
1-93脚就是A面。

网友:
可我这个条子就没写1-93啊,可能是手工作房出来的吧

网友:
有标签的那一面1-92(刚才打错了)就是A面,从左边数过来第8个颗粒就是坏的。

网友:
1-92是A面.你的是有标签那边是A面

网友:
请教怎么判断出是第八个颗粒的??

网友:
应该是A面的最好一个颗粒有问题,不要怀疑,换了在说!有时候知识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

网友:
标签 面 又贴了 一张白色标签的~呵呵 就是他作怪

网友(2009-04-10):
是不是有SPD的那面,应该是A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