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P95f+无显示的问题

楼主(2008-09-22):
VGA線连上PC,打开PC,显示器开机無显示,电源指示灯绿色。

將VGA線脱离PC,显示器开机无显示,电源指示灯绿色,显示器内部反复有哒……哒……的开关声。请问什么故障,谢谢。

网友:
拆开机壳,量下几个大个管子有没有坏。
通电,量一下一些点的电压值。再做下一步分析。
仅凭两三句描述就能“猜出“故障点,我不是神童了,是神仙了。